华硕笔记本BQ24800 问题

楼主(2024-07-22):
电池没电会导致隔离不过。短接第一个管子 24V 控制 会正常出 ,此时充电都正常。
拆掉第二个隔离管 第一个隔离管控制脚24也正常,   不解 这是怎么回事 正常应该不接电池 也是可以有公共电压的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A(2024-10-18):
换原装电源适配器,好像是12A的

网友:
你修好了没有我也有台X570ZD不过隔离,公共点只有3V电压没有24V升压,充电芯片也换了也无短路,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也正常,隔离管也换了一个鸟样,死活不升压,直接DS拉线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依然无法充电,就是电池一点电没有,不知道跟电池有没有关系,准备买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电源适配器,好像是12A的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台X570ZD不过隔离,公共点只有3V电压没有24V升压,充电芯片也换了也无短路,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也正常,隔离管也换了一个鸟样,死活不升压,直接DS拉线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依然无法充电,就是电池一点电没有,不知道跟电池有没有关系,准备买个电池试试

网友:
X1403ZA 点位

X1403ZA 2.1.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