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主板接通电源自动上电

楼主(2024-07-22):
华硕B85M-K主板接通电源后,面板电源LED灯亮,接电源键,电脑启动,正常进入系统。关机后电源灯始终亮着,只能切断电源220V供电。打开机箱,发现只要给电源通电,此时电源风扇转动,主板灯亮,面板电源灯亮,CPU风扇就一直转动,测量主机未启动时PS-ON电压为2.2V,按下电源启动键,PS-ON电压为0V,系统启动。怀疑为主板PS-ON电压关机时不能为高电平,导致开关电源始终处于工作状态,请教各们大神,应该如何检查修理。

网友:
有两情况,一是IO坏, 二是PSON到绿线有元件拉低电压

网友:
故障点就是一楼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