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AS X45V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7-22):
        华硕X45VD笔记本不能开机,拆下电池插入适配器可以开机进入系统,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表现为按电源键无反应),拨掉适配器断电5分钟再插电又可以开机进入系统 。
        开拆机器,接上适配器静置不能开机时检查,+5VA正常,+3VA为0。拨出适配器再插入,前几钟钟+3VA为3.3V,随着时间流逝+3VA也慢慢变为0V,至此锁定+3VA故障。
        查电路图,+3VA由5VA经过电源管理芯片PU8101(UP0107BMA5-00)转换产生,测3脚电源输入,5V正常,测1脚开启电压0.6V,4脚输出为0。开启电压经100K电阻(PR8117)上拉至5V经电容(PC8124)接地。
        当拨掉电源重新接上时,1脚为1.3V,4脚输出3.3V,因为断电后可以重新开机,所以PR8117和PC8124损坏几率不大,最大可能是PU8101热稳定性差,导致开启电压降低无输出。更换PU8101后,1脚开启电压4.9V,输出3.3V,接通适配器关机1小时测试能正常开机,至此故障修复。参考电路图如下:

网友:
原来3VA没有,就不能开机!又学一招。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