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1020 经典机器奇怪打印问题

楼主(2024-07-22):
HP1020机器 偶发打印字体深浅不一的问题 更换过不同品牌硒鼓,清洁过机器内部 激光器等 更换过电脑 有时候打印没事,有时候打印不行 无规律,打印出来的字体有些深 有些浅 很奇怪 各位大神给分析下什么问题 用放大镜看 似乎偏深部位的字体 都带毛边一样,而且这样的字体只分布在纸张两侧 中间没事

网友:
可能激光头的问题吧。

网友:
更换进纸器

网友:
换个激光器试下

网友:
中途停机,看看没过定影的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A:
定影,定影膜里面加点油

网友:
      做半自检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代换法,先换激光器。

网友:
换电源板,或者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定影膜里面加点油

对,定影膜干了

网友:
DC板更换过吗

网友:
激光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