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个电容损坏,导致这个主板我又修了两天

楼主(2024-07-22):
文章篇幅可能会比较长。先看一下上一个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6238-1-1.html
今天又来说下,维修的整个过程。板号gm5zgx
w_12l_1.0。如图

先看下有没有图纸,发现这个板子有图纸。这个板子来的时候,就是烧了pw1的管子,并且已经拆了。

然后客户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料板。板子长的一模一样,但就是板号不同。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少了一路供电,也不影响出CPU 电压的。通电,发现CPU 电压没有(实际出了电压的,要示波器测试)。于是补了管子,发现还是没有CPU 电压。简单检查了一下CPU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都没问题。
客户为了节约我的检查时间(CPU之前有人检查过,说坏了的),让我直接把料板上的U 搬过去。
这种没胶的U ,我搬个U 还是很快的。把u 换上,还是不出CPU 电压,瞬间陷入死胡同,于是又把拆了的U 装到这个料板上。发现这个料板是可以出CPU 供电的。于是怀疑BIOS 程序不对导致不能出电压。料板这个板子,拆了BIOS ,CPU 电压也会有。又怀疑可能是48M 晶振问题,我拆了48 m的晶振.CPU 电压也是有的。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供电芯片,预设电压的电阻都没装,于是怀疑芯片程序不对,两个芯片对调后,还是只有料板有CPU 电压。因为昨天联想那个D041 是换EC 修好的,于是又怀疑这个芯片的供电,可能和EC 有关,又把EC 对调了。要修的这个板子,还是不出CPU 电压。料板的CPU 电压还是正常。我又把EC 程序对换了,故障依旧。这个EC 没程序芯片是不会开机的。
于是找到时序全部量了一圈。

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把两个板子的CPU 供电的芯片都拆了,对着芯片的40 个角,一个一个的引脚打值。

cpu 供电芯片,因为有一个我没装PWM1 芯片,所以相关的会有不同,其它的阻值都一样。然后开始量MOS 管的阻值,最后,发现这个电容有问题。

这个电容来自哪里?这个电容是核显的自举升压电容,发现这个电容有问题,我装起来,测试的时候,发现显集虽然没波形,但有0.4 V 左右的电压,唉,大意了。把电容更换了。

然后开机,进系统后,发现CPU又锁频了。

于是继续找来料板对比,因为料板我没装PWM1,所以其它三路都是有PWM 波形的。而我要修的这个板子,开机只有PWM1有波形,于是我就把要修的这个板子的PW1 也拆了,其它三路也就出来波形了。结果这个板子,就会开机到要显示的时候,就掉电到0.55 的电流不动了。所以这个CPU供电芯片,启动的时候,如果电路完整,PWM1 优选启动,其它PWM 需要的时候才会动作。如果PWM1 不工作,其它的三路都会工作。但是pwm1不能工作或者不安装,会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后面怎么解决降频的,因为这个实在没思路,直接换了四个PWM的管子。又把CPU 加焊了一下。然后开机,发现显卡又锁屏了。

但显卡的参数都是正常的,可能是没装电池,如果不是没装电池的原因,这个电脑还要拆显卡。

特别说明一下,3060 的pwr_src 的电压,GPUZ 显示参数就是一个不准确的参数,不用在意。这个板子,又修了两天,本来就是一个电容问题,可以轻松秒杀的。显卡问题,是我把BIOS 芯片装错了,让大家见笑了。正确的BIOS 程序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有时一个电阻或电容问题,反反复复测试对比才能发现,楼主牛

网友:
在PWM电路中,这颗管理自举升压的电容也是挺关键,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自举电容坏的比较隐蔽,细心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维修中都是家常便饭了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的,,有些人可能修到最后报废都有可能

网友:
没找出问题就难,找出了问题,说一说感觉简单!实际找出问题过程就是最难的!修好了!技术高明!

网友:
楼主技术好,非常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耐心的看完整个过程,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boost电容确实很重要

网友:
这个电容很关键

网友:
自举电容基本很少去查,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感觉这样拐个小弯是为了写教学贴

网友:
维修就是折腾,特别是别人整过的。修好自己舒服了时间废了钱没挣多少。换板的来钱效率高

网友:
这绝对是大神   你们都是在哪里学的这些东西。 太牛了

网友A:
烧机大法,击穿劣质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击穿劣质电容

这个电阻有阻值的,不是大短路那种。而且这个电容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击穿了开路了,可能更加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有阻值的,不是大短路那种。而且这个电容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击穿了开路了,可能更加难找到故障点 ...

有道理,不过有些电阻电容一般仪器测量正常,存在的问题看不出来容易形成误判,需要更精准的仪器才能测量出隐藏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详细分析

网友:
真够有耐心的啊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8120a的  上一个烧一个 最后发现 也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击穿劣质电容

自举升压电容怎么烧机?

网友:
楼主比较有耐心,换其他人早就放弃了!!!!        :lol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不容易啊,有时候就是想不起来方向

网友:
正常这个电容的升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
最后的结局很满意就行了!过程不必太在意

网友:
以前遇到的都好大电容短路,现在小电容也多起来了

网友:
学习啦  真是高手

网友:
受益匪浅,楼主厉害

网友:
耐心可以,,,,,,,,,,,,,

网友:
这么费劲 最后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
维修不易,且修且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