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P 主板跑码00至R9停,但就不显示,键盘大小写灯正常切换!!!

楼主(2024-07-22):
技嘉GA-B75M-D2P 正常触发,主板跑码从00至R9停,键盘大小写灯正常切换!但核显就不显示!插独显问题依就!所有替换硬件在其它主板上均正常!用表测量VGA13-14脚本阻值1欧差别!各电感电压均产生!求路过大神帮忙分析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拜请,拜谢!

网友:
遇事难决,刷BIOS

网友A:
可能是内存没有复位造成。
BIOS读取内存条的SPD信息后,内存进行复位动作。复位就是忘掉过去,开始新的工作。如果内存有问题,但是供电正常,会反复重启以尝试复位。B75主板在内存复位后,才会出核显供电。内存复位信号,有的板子由CPU通过一个电阻传送给168脚(比如华硕和华擎B85的板子),有的板子则与CPU一引脚直接相连(比如V星B75和B85的板子,板子上看着电阻位没有置件,实则电阻位的两个脚已被短接)。其电压的来源可能是CPU引脚,但是此引脚有电压并不意味着内存复位就成功了,所以最好使用示波器测量,会有一个短暂的波形。

网友:
内存复位的短暂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存没有复位造成。
BIOS读取内存条的SPD信息后,内存进行复位动作。复位就是忘掉过去,开始新的工 ...

谢谢!示波器的话,那得拿到我朋友店里去测,本人没有!不过 我也想过 是不是先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谢谢!!!是啊 先试试吧,我也怀疑 BIOS 和桥,桥就难处理点,但是BIOS 还是要容易 得多!!从简而繁吧!

网友B:
这种主板直接换 现在白菜价 谁还修

网友:
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C:
擋A9(應該不是R9),就是bios不良,兩個都刷

网友:
外接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擋A9(應該不是R9),就是bios不良,兩個都刷

不确定是 A9 还是R9  反正是数字 “8” 少了 最底下的 “一横”,说是A 也对!!哈哈!!

网友D:
各位大神好,通过重刷 BIOS 数据后,得到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结果是:外插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显示和使用了!但是 集成显卡还是不行!CPU / 内存条 均代换过! 回复:三楼的兄弟!168脚电压是 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存没有复位造成。
BIOS读取内存条的SPD信息后,内存进行复位动作。复位就是忘掉过去,开始新的工作。如果内存有问题,但是供电正常,会反复重启以尝试复位。B75主板在内存复位后,才会出核显供电。内存复位信号,有的板子由CPU通过一个电阻传送给168脚(比如华硕和华擎B85的板子),有的板子则与CPU一引脚直接相连(比如V星B75和B85的板子,板子上看着电阻位没有置件,实则电阻位的两个脚已被短接)。其电压的来源可能是CPU引脚,但是此引脚有电压并不意味着内存复位就成功了,所以最好使用示波器测量,会有一个短暂的波形。

大小写都能亮了。我一般认为过了自检了

网友F:
独立显卡是好的,说明内存,CPU是好的!看看显卡功能集成在哪个桥,对桥重新加焊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小写都能亮了。我一般认为过了自检了

嗯嗯,我觉得你说得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神好,通过重刷 BIOS 数据后,得到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结果是:外插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显示和使用了!但是 集成显卡还是不行!CPU / 内存条 均代换过! 回复:三楼的兄弟!168脚电压是 正常的!

键盘灯亮了就说明亮机了,刷了bios以后集成显卡不亮考虑显示信号部分问题,或者考虑cpu座子是不是有虚焊,另外排除一下cpu是不是核显坏的?

网友:
谢谢兄弟!只可惜 本人没有 BGA 不然就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键盘灯亮了就说明亮机了,刷了bios以后集成显卡不亮考虑显示信号部分问题,或者考虑cpu座子是不是有虚焊 ...

CPU 座子,前上左右 都看了下!应该没什么意思!很齐整(当然肉眼 是很难发现问题!)显示部分我测过 VGA 13-14 脚 阻值 正常!!后面我在另个贴子里看到这样一个说法,他那两只 端口保护 IC (6脚 ) 拆除 有可能会正常显示!我正在考虑!白菜价的板子,可以试试 也没关系!

网友:
没有  BGA 我正在准备 用 热风(380度)吹吹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板直接换 现在白菜价 谁还修

也对!不过,能修下就修下吧!如果再花大工钱修 ,那是不划算的!谢谢我会考虑下换板的!主要是手上还有一块 3代I7 的U 舍不得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独立显卡是好的,说明内存,CPU是好的!看看显卡功能集成在哪个桥,对桥重新加焊一次。

B75肯定是集成在cpu.h61以后都是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神好,通过重刷 BIOS 数据后,得到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结果是:外插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显示和使用了! ...

第一,直接拆除ESD3和ESD4,拆掉不装。如果故障没有解决,接着看第二。
第二,更换CPU供电芯片ISL95836HRZ。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键盘灯亮了就说明亮机了,刷了bios以后集成显卡不亮考虑显示信号部分问题,或者考虑cpu座子是不是有虚焊,另外排除一下cpu是不是核显坏的?

查看一下VGA接口附近与PCH连接的小电阻,小电容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看一下VGA接口附近与PCH连接的小电阻,小电容有没有腐蚀的。

可以先测一下VGA接口12、13、14、15针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