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1-nh500-do2b 不出DD_ON,桥坏的判断依据

楼主(2024-07-22):
板号如图

主要故障表现,按下开关,实际有DD_ON,很快关闭,5V 也会关闭,但1.05 和1.8 电压一直有。强开5V ,5v 是正常的。

故障点如图,待机电流

按下开关电流

故障位置

这个图片可能看不清,黑笔点的桥上面的DCPRTC 的电容,这个电容,待机情况下笔记本应该是1v 以上的电压,阻值正常情况下接近0.7 (下图仅供参考,有些0.6 也能用,但低于0.6的几乎都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的板子,测量电压

正常板子的dcprtc 电压,只要把rtc 电路通电就有的(这个板子把纽扣电池装上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换个桥。

网友:
找到原理图和点位,慢慢修。

网友:
现在回收主板的都带个万用表来测桥上电容来判断好坏了,以前只看外观

网友:
看点有点点乱。

网友:
这种情况下的损坏,纽扣电池的电量是否也会下降

网友:
你这个办法挺好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历害,历害

网友A:
桥换了吗?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换了吗?板子修好了吗?

修好了,都已经发货寄给客户了。

网友:
SR40B   10个9个坏

网友:
好经验啊,也是反复推敲  反复验证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