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glon56屏供电

楼主(2024-07-23):
glo-n56电脑,加点不显示,大小写灯亮,屏线接口旁边电感16.5V,请问这个正常是多少伏,是外部没升压导致的屏幕不显示么?

网友A:
其它原来不显,16.5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原来不显,16.5V正常的

但是这是芯片+二极管+电感组合,和升压电路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