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1900KⅡH的问题

楼主(2024-07-23):
1900KⅡH请大家指教一下。
开始正常,但一打印,马上报警五声,然后所有灯在闪,是什么问题?
换了打印头和主板还是这样。

网友A:
打印头左右移动阻力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头左右移动阻力大不大??

不大,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