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24-07-23):
电脑运行中突然黑屏,但是主机一直是在正常运行,然后重启能正常显示;重装系统后无限重启或者自检后黑屏,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更换内存条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显卡看看 一 一排除

网友:
建议先检查内存

网友:
显卡与显示器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让新人的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