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粘贴脱落的铜箔?

楼主(2024-07-23):
有一个主板的PCI插槽附近不知道为什么短路了,导致PCI插槽的12V供电电路被烧断,一大段铜箔裸露脱落,漂着。我想先把铜箔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然后上绿油和胶保护,然后再想办法连接铜箔和焊点。但不知道用什么胶水合适,能比较稳固地把铜箔粘好。另外焊点在PCI插槽下面,似乎还不容易与铜箔连接。

网友:
顶起,等待专家给答案。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结果别人说没办法,只能用固化油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结果别人说没办法,只能用固化油覆盖。

铜箔会翘起来,用绿油无法固定在主板上。

网友:
可以用吸锡线。把吸锡线稍微的散开一点点,然后绿油薄薄的慢慢覆盖后紫外线灯照射固化。缺点是吸锡线下面需提前绿油固化绝缘,再加上吸锡线的厚度,会高出主板的平面。如果能有一款像洞洞板一样的超薄铜箔就完美了。

网友B:
耐200度的高温胶水应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200度的高温胶水应该没有。

我的想法是先用胶水固定铜箔在主板上,然后上绿油覆盖。绿油固化后,铜箔也就被绿油压在下面了。不知道行不行,然后就是想问哪种胶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