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导致无待机5V电压

楼主(2024-07-23):
一换就好的那种,原来的是SR5V45L,5A45V,用SR560代换,5A60V完美代换

网友A:
要是有分析我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感谢分享,要是有分析我就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分析我就给你加分了

分析就是长时间电源不关机,白天黑夜交流220V电压不稳定,雷雨天气电源也开着,时间一长,二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属于老化损坏,并不是大电流击穿,因为给他供电的是一个变压器,相当于隔离变压器,这款电源目前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用了就把电源开关关闭最为保险

网友:
要不就是大电流损坏,负载端有短路现象,要不就是高电压损,超材料本身耐压而损坏。大家说哪种可能性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