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6ach2021

楼主(2024-07-23):
联想小新pro16 ach2021开机电流0.170掉电,定0.03反复跳变,差点误判cpu虚焊,显卡cpu内存离得很近,如果干了必然翻车,修习惯了手机通病,养成的烂毛病
仔细查电路,发现1.8v供电异常,时有时无,加热芯片后正常,不正常时波形有大锯齿,不稳定,等订芯片到了再替换,这个机器没图纸电源芯片是jw5069a不知道是不是通病,网上相关维修找不到
客户反应之前容易蓝屏,所以才容易误判,1.8v不稳定也容易蓝屏重启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干维修干的烦了,随时可能不干了,就当贡献最后一点余热吧

网友:
另外附上芯片图纸,周边电容电阻都拆下来测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维修干的烦了,随时可能不干了,就当贡献最后一点余热吧

大佬,维修市场这么差吗

网友:
为啥会随时不干了?楼主应该以生意为主,维修为辅,这样才能既赚钱又不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