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老技嘉B75M主板,没有准确的图纸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2024-07-23):
修个老技嘉B75M主板,没有准确的图纸走了不少弯路

有个老的技嘉B75M-D3V主板,这个主板的故障现象是开机的时候有一定概率触发闪一下就掉电,然后循环往复,我自己查了一下迅维网关于这个主板掉电的故障贴,检查了Q16、Q20和Q66,都没有问题,各个供电和信号都有,刷BIOS、换桥供电的管子还是这样,但是开机了以后就基本能正常运行,罕有掉电。

这个主板是2.0版本的,论坛里面没有这个点位图,位置图倒是有2.0的,但是和我的主板位置不一样,因此换了不少小管子走了一些弯路。后来发现有时候掉电的IO芯片有略微发烫,有时侯又不烫,我查了一下IO相关的电路、换了IO还是一样。后来发现-PSON的信号有时候确实会不正常,于是我把Q4换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的原因我推测是这个7002管子漏电,然后IO在发出PSON的时候由于漏电就加大了自身的功率,然后就发烫了,但是PSON还是没有给到足够的电压给电源,所以就直接掉电了。

网友A:
有时候老主板太脏引起漏电也会这样,表面是换了管子,其实也相当于清洁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老主板太脏引起漏电也会这样,表面是换了管子,其实也相当于清洁了那里。

不是,我先换IO的时候就已经清洗这里了。

网友:
我也有个B75主板反复重启,试一下是不是同样故障

网友:
学习了,收藏只是点滴

网友:
楼主耐心好好  我们一般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