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LM270WR3-SSA1 开机久了四边发红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7-23):
收了个二手面板模组,LG LM270WR3-SSA1 ,开机久了四边发红的原因是什么?
听说是潮湿导致的?
如果是,感觉可以用高阻湿胶封边应该有改善才对。
正在查找这种胶水,发现一种叫UV塔菲胶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原因

网友:
用ps的黑色窗口移到边上,发现是可以看见背景半透,说明问题可能是残影
把边上的一个图标下移一格,果然ps黑色窗口显示出2个同样的半透图标
所以,四边发红,其实是残影问题。

网友(2024-09-10):
你试试呗,这种屏用电吹风吹吹就能好一阵 ,试试封上能不能持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