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纸机电路问题

楼主(2024-07-24):
一台碎乐C520碎纸机,发现电路版烧焦了,其中有个R9是电阻爆炸了,看不清型号,不知那位师傅有这个图纸,或有这个板子,拍张反面图发上来。谢谢。
红圈那是R9是多大

网友:
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淘宝网或别的网站找同型号的板子,找老板拍一照片对比一下一样不,这样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淘宝找不到这个板子其它网也找不到

网友:
哦,那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了,你研究一下观察一下,猜测一下,看看有没有规律,你拍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
电机反馈的一般用多大旁边的是101

网友:
和R8串联,R8是103 ,R9我换一个103上去,开机1分钟又烧了,R9的一头接R8,一头走线接在电机的接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