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怎么降级BIOS?

楼主(2024-07-24):
AFUWIN提示bios does not support me ignition firmware update(可以备份但无法刷入)

BIOS设置调完后卡启动
我真要上编程器?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上编程器。

网友A:
在线都是只能升级,不能降级吧,我在板子上试过的,需要用编程器

网友B:
还是上编程器吧,随便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上编程器吧,随便刷。

去买编程器了,这种毛病很经常犯。我的问题是可以进BIOS,可以进系统,但关机再开或者重启(包括短接RESET)以及修改BIOS设置哪怕只是改个语言保存出去都会导致风扇转几下就停,然后重复,CPU供电拔下来后可以保持风扇转着。每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得短接CLRTC(恢复BIOS初始化设置)。我正在寻找方案,还请大佬指教。主板长啥样我明天上传。通病呗,H81/B85/Z97都有类似的毛病,华硕技嘉V星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线都是只能升级,不能降级吧,我在板子上试过的,需要用编程器

除非上编程器否则不能轻易降级,Intel ME子系统都有限制,除非你上编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买编程器了,这种毛病很经常犯。我的问题是可以进BIOS,可以进系统,但关机再开或者重启(包括短接RESE ...

这种情况要么是bios芯片不良,要么是桥不良。前提是内存,CPU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要么是bios芯片不良,要么是桥不良。前提是内存,CPU绝对没有问题。

RAM和CPU都检查过,没问题啊?这板子大概是可以把BIOS芯片拔下来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M和CPU都检查过,没问题啊?这板子大概是可以把BIOS芯片拔下来的是吧?

我什么SB功夫,差点就把BIOS芯片弄断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其实BIOS不能降级显示这样子说明Intel ME子系统版本不对,上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除非上编程器否则不能轻易降级,Intel ME子系统都有限制,除非你上编程器。

编程器已到货
土豪金CH341B
想问一下BIOS芯片怎么插进去才能保证不烧芯片
商家不给教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已到货
土豪金CH341B
想问一下BIOS芯片怎么插进去才能保证不烧芯片
商家不给教程

换341a吧,据说JS最近在甩一批有问题的341B,设备芯片引脚漏焊没有满焊,电压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换341a吧,据说JS最近在甩一批有问题的341B,设备芯片引脚漏焊没有满焊,电压不对。

这一次就不能退了,签收用过了,下次肯定换34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次就不能退了,签收用过了,下次肯定换341A

论坛里的人大部分用RT809F,一般都是直接刷。你买编程器时候应该先问客服是否支持华硕的CAP文件,是否能直接刷,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