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不定时断电修复

楼主(2024-07-24):
板启动闪一下灯就熄灭,试多几次偶尔可以成功启动,启动后使用会不定时会突然断电。
开始怀疑是bios问题,下载官方最新bios放U盘,在偶然启动成功的情况下,用bios的自带升级程序冒险刷新升级,幸运的是刷新过程没有突然断电,成功升级。但是重新启动的时候,故障依旧,说明不是bios的问题.
由于灯熄灭后或者使用中断电后不会自动重启,判断应该是自我保护了。着重检查H/W电压监控。因为偶尔能正常启动,所以板应该不存在短路等大问题,于是接通电源绿线强行加电开机。测到VIN1不稳定,故障时接近0V。关机后在线测电阻10k只有240欧姆,怀疑10k电阻或者和它并联的1uf电容坏了,我是初学者,没有元件,于是去网上买。在等的过程中发现该区域有点脏,尤其是IC的脚很密,上面有很多油污灰尘,于是拿洗洁精和牙刷清理后放水里清洗了一下,用电吹风稍微吹干一下,晾两天。网购的元件回来了,准备更换之前再测一下电阻,发现清洗后电阻不短路了,应该不需要更换了,直接开机,故障也消失了。该点的电压稳定在2伏,每次开机都能成功点亮,而且也没有突然断电了。
经验就是,如果主板太脏,特别是密集ic的脚,脏了清理一下再修理,可以免走一些弯路,否则换了元件也还是故障。。

网友:
我发现技嘉主板  IO部分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掉电重启  死机都有可能是他那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