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修联想S2主板

楼主(2024-07-24):
修理联想s2主板,检测主板没有公共点的电压,没有电流,没有3v和5v电压。因电流为0,说明ec都没有工作,于是打开图纸找到保护隔离电路,这个电路芯片的输入电压为0,继续往前面找,找到两组背靠背nmos管开关,两组分别管理两个typec电源接口。找到有输入电压的一组,但没有输出,测量nmos管g级有电压,说明有开通指令,判断nmos坏,直接挑线链接nmos管D级和S级,电压直接上到500mA,cpu有温度,检测显示器接口的lclw_det引脚有电压,因没有显示器,维修结束。

接好后,电流正常

typec电源背靠背开关,右边的坏了。

其他:现在的笔记本使用typec接口用于输入电源、输出电源、传输数据,每个typec都有控制器,有背靠背的nmos管作为开关(因nmos管中有一个反向的二极管,所以要用两个nmos管背靠背设计作为电路的开关)。bq25700芯片为管理电源充电使用,可以实现typec接口和电池、公共点电压之间降压、升压的来回切换,但线路较之前复杂。目前测试有一个主板输出公共点电压是9伏,按道理公共点电压要么是19伏特,要么是与电池充电电压一致的12伏特,不知为什么,正在研究这个芯片。检测过程中出现一个错误,拿另一个显示器的数据线直接接到主板上的lvds接口,没有反应。但仔细查看这两个显示器接口的定义,完成不一样,s2有触摸点的定义,所以即使显示器接口可以安装,也不能乱接。还有直接D到S的临时接法更定不对,会有电压流出。

以上拙见,不对之处请大师指点

网友:
图里的两个管是nmos管?

网友:
参考书上的,这个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