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正负极对地有交流电压

楼主(2024-07-24):
可调电源正负极  对地,有交流电压AC 9V左右。地线已连接到插座真实接地。

你们的会不会?不防用万表测一下,对地电压,直流就很小,交流高点。

网友A:
你的是开关电源吧?不是线性的就会有感应电压。地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开关电源吧?不是线性的就会有感应电压。地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是开关电源,电源已确定接地良好。220V供电已确认接地正常的。

网友B(2024-09-27):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检查一下EMI电路,还有PFC电路(如果有的话)。
看起来是开关电源的脉冲干扰窜到后面了。
最好结合示波器,看看这出现在输出端的交流电压波形和频率跟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波形有啥关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检查一下EMI电路,还有PFC电路(如果有的话)。
看起来是开关电源的脉冲干扰窜到后面 ...

经测试,所有的可调开关电源,都有这种现场,除非强制把负极和地线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测试,所有的可调开关电源,都有这种现场,除非强制把负极和地线短接。

叠加有峰值9V的纹波,这绝对不是正常状态,怎么可能所有的开关电源都有?
正常情况,纹波最多二三十毫伏,到一百毫伏(0.1V)就已经很差了,你管纹波干到九千毫伏的叫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叠加有峰值9V的纹波,这绝对不是正常状态,怎么可能所有的开关电源都有?
正常情况,纹波最多二三十毫伏 ...

我用优利德的断开GND和负极短接,交流电压有20多V。别外的品牌也有10V左右。都是正常使用的可调电源,你也可以测试下你自己的。一定要开关电源,可调电源。
测试条件:直接万用表交流档测正负极对大地GND的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