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维修电源匹配电阻问题

楼主(2024-07-24):
笔记本外接维修电源匹配电阻问题,我忘记了匹配电阻多大滴怎么接,比较小大修修笔记本,忘记了,有滴大侠麻烦发一下

网友A:
这个是我以前找的thinkpad适配器的。你可以找一个大功率的原厂线,直接接到维修电源上用。
0 Ω              = 135 W  圆头
120 Ω            = 45 W  方头
280 Ω            = 65 W  方头
[550 Ω, 555 Ω]   = 90 W  方头
1 kΩ             = 135 W  方头
1.5 kΩ           = 170 W  圆头
1.9 kΩ           = 170 W  方头
[6.5 kΩ, 10 kΩ]  = 65 W  圆头
∞ Ω              = 90 W  圆头

网友:
有的还有额外的启动电压脚,启动脚不接,直接接20V上板可能会烧电路板

网友:
惠普、戴尔、联想都不同

网友:
这个也不都是电阻

网友:
不懂 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以前找的thinkpad适配器的。你可以找一个大功率的原厂线,直接接到维修电源上用。
0 Ω           ...

差不多就是这个,主要客户没带电源来,方头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以前找的thinkpad适配器的。你可以找一个大功率的原厂线,直接接到维修电源上用。
0 Ω           ...

先谢谢你,过两天回档口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