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TB买。雷神911X 板号NLXB bios

楼主(2024-07-24):
(图片)

网友(2024-12-27):
下载的911X这个 刷上触发 0.08 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2025-06-04):
刷了第一个不上电了

网友(2025-07-20):
上面两个都说刷了反复上电。我自己今天遇到一个机器也是。真是怪了。

网友:
我刷了跟一楼一样, 我这个故障是 开机灰屏 进系统后 休眠在开就正常用了。怀疑bios' 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