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大家有遇到过13/14代cpu 因特尔的用着用着就蓝平么

楼主(2024-07-24):
最近比较多

网友:
看新闻说,Intel发布了官方声明,微代码算法致电压过高 部分13/14代酷睿不稳定。为此,Intel将提供一个微代码补丁,目前正在进行验证,预计8月中旬完成验证,并发放给合作伙伴,再提供给用户。
Intel官方声明原文如下:
针对此前因稳定性问题被退回的第13/14代酷睿台式机处理器,我们已进行大量详细的调查分析。
现已确定是过高的运行电压导致了部分第13/14代酷睿台式机处理器出现不稳定情况。
通过我们对退回处理器的分析,确认过高的运行电压由微代码算法造成,而该算法向处理器发送了错误的电压请求。
Intel将提供一个微代码补丁,来修复过高电压导致的根本问题。
我们还会持续进行验证工作,确保所有关于第13/14代酷睿台式机处理器稳定性问题的反馈都能得到解决。
Intel预计将于八月中旬完成全面验证后,向合作伙伴发布此补丁。
Intel将全力妥善地帮助客户解决在第13/14代酷睿台式机处理器上遇到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
抄的网上新闻,不太懂这个

网友:
这是让大家伙都去买AMD的节奏

网友:
这都是网上说烂的事了,CPU缩肛了

网友:
装新机建议用AMD平台,或者用英特尔酷睿Ultra系列处理器。尽量不要用英特尔酷睿13、14代。

网友:
看看到时候,解决的测不测底了,

网友:
有蓝屏,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13/14代酷睿i9/i7的频率、功耗拉得过高,而主板厂商普遍“偷懒”将功耗限制设定在近乎无限的4096W,导致实际功耗太高而崩溃。

网友(2024-08-30):
最贴切的解释:不兼容

网友:
缩肛呗,都知道了

网友:
楼主你都没说你试了什么方法 。那些没用那些有用。cpu是不是自动睿频。自动睿频最高到多少G。CPU温度多少蓝屏。有没有排除系统。有没有尝试锁频。有没有独显。有没有排除独显电路故障。这怎么跟你说?硬盘换没换过。机箱漏不漏电等等都不说你让我们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