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A R2.0 O_PSON#无法拉低造成不触发维修经过

楼主(2024-07-24):
华硕B85-A R2.0O_PSON#无法拉低造成不触发维修经过。

一、故障描述:a、主板不能触发
二、量取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可以上电,
检测情况如下:按下开机键PWRBTN#IO(O_PWRBTN#_R 3.3V→0V→3.3V高→低→高跳变 正常IO32脚2        O_SLP_S3#_R收到PCH发出的3.3V 正常
IO47脚O_RSMRST#有3.3V 正常,此时按理IO31脚O_PSON#应被拉低为0V才能正常开机,实测IO31脚O_PSON#为4.4V,测量电源绿线也是4.4V,IO37脚到24PIN插口的PSON插口无断路,既然IO47脚O_RSMRST#有3.3V,说明PCH没问题,不管了,先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强制上电看看,蜂鸣器滴的一声屏幕正常点亮,问题就应该是出在IO上,更换新的IO后故障依旧,难道是淘宝买到假货了?再换一颗新的IO看看,IOIO31脚O_PSON#依旧雷打不动4.4V,跑到论坛逛帖子,论坛里有大佬说可以用IO的O_SLP_S3#_R信号接一个三级管用来拉低SPON信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890-1-1.html(出处: 迅维网)

随即在料板找了一个SOT-23封装形式的场效应管(MOSFET)(型号:2n7002),在主板找到IO37脚的信号线用刀刮开,飞了一根线出来,MOS管B级接O_SLP_S3#,E级接GND,C级接在IO的O_PSON#脚位上,然后用绿油固化,
上电后板子终于可以正常触发开关机了,至此维修完成。
B85M-G不触发-不跑码--掉电
最后附上B85A-R2.0点位图方便大家查阅

华硕Asus B85-A REV 1.01W.fz

B85A-R2.0

网友A:
这样也行啊,从来没有这样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从来没有这样改过。

可以的,下次碰到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这是给IO装了个外挂器官呀,这个维修突破了坏件代还的一般模式。但是,如果IO没换的话,还是应该再找找坏件,毕竟这种外挂器官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IO装了个外挂器官呀,这个维修突破了坏件代还的一般模式。但是,如果IO没换的话,还是应该再找找坏件 ...

IO已经收到桥的SPL3信号,下一步IO的动作就应该是发出IO_PSON拉低电源绿线,现在IO这个动作做不出来,而且已连续换过两个新IO,故障依旧,实在是想不明白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C:
这样修就是外观不好看。

laowu8788 -2 关注外观不好看像话嘛!

网友:
高手·厉害     向您学习

网友:
楼主的技术太厉害,点赞,学习。

网友:
妙啊,S3相当于开启信号,出了S3之后,管子导通,PSON被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修就是外观不好看。

你也真是人才,台式机主板能修好就不错了,黑油一打固定好也不怕碰,谁天天打开机箱观摩主板长啥样。
你关注的点却是这样修了外观不好看,真是苗人凤转世啊!难道是咸鱼二手贩子,在意修好后被人看出来卖不上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真是人才,台式机主板能修好就不错了,黑油一打固定好也不怕碰,谁天天打开机箱观摩主板长啥样。
你 ...

每个人要求和追求不同,你买衣服要求质量好保暖就行,我的追求是质量好保暖之外,也要款式好看,大家都没错,你没必要扣我2分吧!

网友:
我也碰到几个这样的问题了,io太贵了换不起,这么说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下了

网友(2024-11-29):
我刚好手上有一张B85-A R2.0 1.03的板,也是不触发的故障,晚上准备按您的方法试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又多一个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