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爱普生L3153 L360喷墨打印机维修过程及故障分析 使用注意

楼主(2024-07-24):
   先说L3153,由于使用频率低,墨囊进气,这个比较简单,针筒抽下就好,网上很多视频,基本上0风险。
墨囊排气后,执行打印头清洗几次也不行,只能拆打印头了,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不过小心点别用蛮力基本上问题不大,可以找视频看下,由于没有修过打印机,看个清洗打印头视频就开搞,用酒精泡了打印头2mm深,拿出来后用风筒中温吹了10分钟,装上开机两分钟后所有指示灯熄灭再没反应了,拆出来主板(感觉比拆手机麻烦)测量A2222和C6144的E B C全部短路,驱动芯片E09A7418A好像没事,深水宝2元一片包邮,不放心一起换了,用站内师傅分享的资料看了下,打印头测量无明显问题 VHV-COM(MΩ), VHV-GND(MΩ),分析原因,打印头用压电陶瓷驱动,供电电压42v 平时电流1A以下,由于电压比较高只要有轻微导电物质就会导致驱动功率管A2222和C6144过流,所以我建议直接在打印机电源模块42v输出线串入1到5A的保险管,L3153没有保险,有的型号带1.5a保险,A2222和C6144最大电流10a,打印机电源模块非常容易找到,不像打印机主板那么难拆,就在机体外部。
换好A2222和C6144 驱动芯片E09A7418A,42v输出线串入1A保险管,打印头测量无明显问题,大胆试机,打印正常了。

L360问题是正常执行打印动作,无任何文字,打出来还是白纸,这回有经验了,关机后,42v串入1A保险管,拆下打印头清洗烘干, L360打印头比L3153难安装,需要点技巧,排线要多拉出来点,小心操作别用蛮力,安装上试机打出来还是白纸,换个打印头就好了 ,这个打印头换别的正常机器上也是打出来还是白纸,分解打印头看内部电极有腐蚀,个人估计是废墨收集器废墨过多,长期浸泡打印头所致。这台L360只打印了不到一万张。

  最后总结,打印头结构很脆弱,不建议用针筒加压疏通 内部通道容易坏导致报废,清洗一定要小心,用打印头专用清洗液或者纯水
极低电解质的溶剂清洗,清洗后要烘干,有人说要2个小时。

    执行打印机自带的清洗功能就可能会导致 废墨收集器废墨过多,容易被忽视,废墨过多长期浸泡导致打印头报废,有人打印机到
手就改造废墨收集器。

打印头出水孔很细 很容易堵,选购墨水要小心。

纯业余爱好者仅供参考。参考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8407-1-1.html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2025-03-26):
我的对管短路了,不知道09A7418这个管子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对管短路了,不知道09A7418这个管子是不是好的

我也是对管短路了,把对管拆了,能开机亮灯了,就是不知道驱动好的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