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X26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7-24):
客户拿出去别人修过说是CPU坏了,就转给我这个兼职搞维修的看看
拿到手上电直接0.117A,我丢短路?还是自动上电了?拆机打值全板大电感对地值正常,发现主板被动过内存槽VCC2R5a节点,按照三板斧原则走一遍,电流大看似短路,CPU也在发热,但是捅主板开关测试点-PWRSWITCH能正常开关,说明是自动上电不是短路。

测所有电感的电压除了内存和CPU没有,其它电感都有电压,那就先查内存供电条件,VCC5M供电正常,S5开启信号是VCC2R5a的PG发出,测量无电压且不短路。

再追查PG来源,发现是pu701提供,测pu701的小电感电压和对地值均为0。

看图原来是内存的vpp_2.5V供电短路,拆下电感打值前级正常,看来是后级短路,那就飞线到电感后端烧鸡巴,调到1.5V-2A,手摸发烫点是内存槽背面的电容发烫,那就直接干掉,再测VCC2R5a不再短路,装回pu701小电感,上电开机自动亮屏,还好内存条没烧。
哈哈,捡条死鱼,那就收她400元。

网友A:
师傅心思细腻,思路清晰,是我等学习之楷模。但是有一点实在不明白望指点,为什么要烧J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心思细腻,思路清晰,是我等学习之楷模。但是有一点实在不明白望指点,为什么要烧JB

网友:
你那里维修费还可以哦

网友:
15年的笔记本维修费还能收到400确实可以哦。

网友:
大师,别人拿它没办法,你却能眨眼修好,厉害!

网友:
换片好板都这价了,牛

网友:
上家是把自动上电发热,搞成CPU发热挂了

网友B:
你是怎么说服客户给400的,我这边拯救者修不开机的报300客户直接走了

网友(点评):
你报300直接走,他是在等宰他的人,维修现在都报不上价了,我处理个低温锡收400都放走几个了!

网友:
整个空机都不用400,这个价格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心思细腻,思路清晰,是我等学习之楷模。但是有一点实在不明白望指点,为什么要烧JB

肯定是不听话,所以要烧一下,哈哈

网友:
就得这种收费,我们行业才有搞头

网友:
收费合理,再接再励

网友:
烧鸡巴像话嘛
话说这玩意二手也就400左右,可见机主是女菩萨来的,这个钱该收。

网友C:
话说这种直接各个电感打值就能找到短路电感,然后烧鸡即可,节省时间精力

网友:
请注意文明用词  说ji 不要带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说服客户给400的,我这边拯救者修不开机的报300客户直接走了

我觉得是因为上家说cpu坏,更换要上千。到了贴主这里几百块,对比一下就很划算。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  的价格 太低了  东西又少   这一行 不好干了。

网友:
帮客户省了个CPU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种直接各个电感打值就能找到短路电感,然后烧鸡即可,节省时间精力

是的,这是图文并茂编写需要这样的,实际就是直接打值找到问题点滴。

网友:
这价格可以啊 一般不换南桥很难要到这个价 不过修归修 烧jb不是好习惯啊

网友:
下次直接换板,修要不上钱。。。

网友:
这收费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电池不开机 可以修吗

网友:
这钱儿挣得爽啊

网友:
技术很好,收费更好!很久没收过二字开头的了,基本修的都是同行,而且价格低,同行内耗。

网友:
X260 400直厉害,整机才几百块吧,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烧鸡不烧巴,文明你我他

网友:
这个烧的好明显,可能都没拆

网友:
都二修了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过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开机 可以修吗

可以的,都可以修的

网友:
杰总虽然现在当网工了但修板还是牛逼的

网友(2024-08-29):
来自: 广东佛山 来自 广东佛山
bx260.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