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PLUS不定时掉电黑屏维修经过

楼主(2024-07-24):
20240724华硕B85M-G PLUS
20240724已修复)
一、故障描述:a、主板通电秒掉电,不插CPU座子可以正常触发
故障诊断:第三路CPU供电MOS管PQ131被击穿,
更换PQ131后触发可以亮机,使用图吧工具箱烤鸡时会不定时黑屏,且不会自动重启,像突然断电了一样。缺电压,或者过温过流都可能造成不定时掉电,再次按开机触发主板,自动重启3~4次后才会亮机,亮机后进入BIOS查看监控各电压均正常,测量SR120第一脚温控信号H_THERMTRIP#1.05V正常,测量桥1.05ME供电正常,拆除SD2共阳极二极管(信号:S_VCORE_SHDN#_10)后故障依旧,但是黑屏后会自动重启了,也算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发现更换CPU由G3220更换为i3 4130时刚打开烤鸡工具,直接黑屏,猜测可能与CPU供电有关,加焊主供电IC和协从IC故障依旧,没有示波器则呢办?考虑到第三路的CPU供电MOS管被击穿了,那就先更换这路的协从IC吧,谁让它这路供电MOS管被击穿了,更换第三路供电协从 IC NCP81166M后故障依旧,
看来三路供电协从 IC NCP81166M旧的应该是好的,那就旧的协从IC换上吧,再次触发烤鸡没一会又突然黑屏了,自动重启时背板灯闪了一下就灭了,且无法再次触发。测量时又是CPU第三路供电MOS管击穿,拆下这路供电的上下MOS管和PU131(协从 IC NCP81166M),先不装这一路的供电MOS管,装机后触发亮机后发现还是会不定时黑屏,然后重启。可能问题是出在这两路供电,直接把这两路的协从IC全部换了,顺便把第三路供电也装好,第三路供电使用淘宝购买的CPU供电上管和下管,触发上电直接亮机,(注:前面发现掉电后每次触发都会要自动重启3~4次后才会亮机,)看来有戏,打开图吧工具箱再次烤鸡,烤鸡到10分钟的时候又突然黑屏,再次触发背板灯闪了一下就灭了,大事不妙,有可能是CUP供电MOS管被击穿,CPU危险!危险!拆下万用表一测第三路的下管红G黑D无穷大,反过来也一样(应该就是它搞的鬼),测量其他两路的下管红G黑D都是400,拆下第三路CPU供电下管在料板拆一个下管换上,再次触发,风扇转了一会就不转了(淘宝买的MOS管需慎用啊,还是料板靠谱,这已经是使用淘宝购买的CPU供电MOS管后烧坏的第2颗CPU了,我可怜的G3240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心里默哀三秒拿起我的G3220装上),更换零一个CPU后正常亮机,后使用图吧工具箱烤鸡,一切正常,更换i3 4130再次烤鸡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最后附上图吧工具箱的官方网址,方便各位自行下载。图吧工具箱 - 最纯净的硬件工具箱 (tbtool.cn)

网友A:
假货害人,这话诚不欺人

网友B:
图吧工具箱能分享下吗?或告诉我在哪里下载?

网友C:
修个板u都搭进去,这样没必要啊,直接换板不香嘛

网友D:
这种MOS管我都是在料板上拆。大把都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吧工具箱能分享下吗?或告诉我在哪里下载?

已放在文中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个板u都搭进去,这样没必要啊,直接换板不香嘛

要的是享受修好板子后的成就感,为了赚钱确实不合适。我也自是个自学的维修兴趣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害人,这话诚不欺人

是的,淘宝货需谨慎,还是料板可靠

网友:
同感,淘宝不可信了啊!被玩坏了。

网友:
楼主你是真的有技术  我们一般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E:
费是不少精力,有示波器看供电波形的话省不少精力

网友:
楼主技术好,材料不争气。

网友F:
亏了不少

网友G:
写得不赖,愿喜欢分享者都成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亏了不少

捡来修着玩的,卖出去亏是肯定不会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MOS管我都是在料板上拆。大把都是啊

我也有料板,之前没 料板的时候淘宝买的MOS管,想着不能浪费了,新的总比旧的好,谁知道淘宝货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得不赖,愿喜欢分享者都成高手!

谢谢,多亏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费是不少精力,有示波器看供电波形的话省不少精力

是的,但是作为兴趣爱好,买示波器对我来说有点太奢侈了,现在就1把烙铁,1台热风枪,1个万用表,能修就修,有时候修好也靠运气,毕竟没有示波器那么精确,只能大概猜测是什么引起的故障,多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