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H61M V4.2,后置一个USB不能用,其它后置三个有用

楼主(2024-07-25):
联想主板IH61M V4.2,后置靠网卡旁的两个USB口,其中上面一个USB口没用,测量有5V电压,中间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上面469、469,下面好的那个USB口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477、477,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下两个对地阻值不一致,是造成上面这个USB不能用的原因吗?这个要该如何排查?电路图中圈出部分,我在电路板上没找到相应的元件,圈出的那四个是电阻吗?在电路板上怎么找不到,它们是装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最好找点位图,查找位置。
目视这4个电阻是排阻,数值是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