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IBM THINKPAD uefi写序列号

楼主(2024-07-25):
IBM THINKPAD  uefi写序列号
解压软件到桌面 运行usbfmtpw安装到空的U盘
再开机F12 U盘启动
选 1  (SET SYETEM)按 回车
选 1    Add S/N- 按回车
再输入C0(C零)大写字母 按回车
再输入1S20BGCT01WWR900WVT3(输入大写字母1S+type码+SN码  1S+18位数一共20位)按回车
再选 9 退出 按按回车
再选 2 选Assign UUID(主界面的) 按回车 按Y 保存
关机或者重启

win10 写序列号.zip

网友(2025-04-15):
你好,电脑L13 刷写报错,软件可以正常读取号码,写入,删除都失败,请问一下怎么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