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 Beffy R6_MB通病触发0.08掉回0.004

楼主(2024-07-25):
我看到有一个发BIOS说有通病,又不说出来。我今天修到一台发出来给大家共享,

看图片,这机没有图纸,都是靠目测找出问题。一个电阻断线,或是电阻损坏

网友:
厉害了,大公无私:aiqian:

网友:
真是太厉害 了

网友:
三无产品盲修,真是太厉害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这雷蛇是不是一定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这雷蛇是不是一定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

不用。这款可以用电流表

网友:
我就服你这样的 牛人    。

网友B:
就凭眼睛能找出故障!服了……

网友:
够仔细 大佬牛B了哦

网友C:
这主板是受潮了吧?这种节点一般不容易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是受潮了吧?这种节点一般不容易断线的

是断线了,我在节点上飞线,好焊一点

网友D:
没图纸能搞厉害了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好  确实厉害啊  不过那个过孔 你咋发现的

网友:
目测应该是RTC

网友:
这台机器修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这雷蛇是不是一定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

不是 没有中间针都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凭眼睛能找出故障!服了……

望闻问切,有时候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能搞厉害了

细细品,望闻问切,有时候同理

网友:
厉害了,不错,这个机器我还遇到过CPU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遇到一台换南桥的..... 感觉这个主板做工也是很差....

网友:
板子受潮,腐蚀性太强
主要是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