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改BIOS设置后不开机

楼主(2024-07-25):
改完BIOS设置就不给我开机
PQ803等都被JS摘走了
怀疑是那个电阻出了问题(在PCB MADE IN CHINA字迹附近)

网友:
再改回来找问题

网友:
缺掉了好几个三极管 那个电阻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一坨锡

网友:
电阻直接一坨锡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