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MB24V1显示器灰屏

楼主(2024-07-25):
    昨天收到一客户的显示屏,上电灰屏,驱动板工作正常,开机按键和灯都是好的,液晶上的逻辑板,测试VGL 0.37V(不正常),VSS 0.37V(不正常),vcom 5V(正常),VGHF 4.45V(不正常),VDD33 3.28V(正常),HVAA 电压一直往下降(不正常,正常的电压应该是6.6V)。根据这些电压判断应该是逻辑板上的电源芯片没有工作导致的,但是差不多任何资料,请求帮忙,谢谢!    电源芯片是NOVATEK NT50364,还有一个芯片是NT71266FG-001,都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
各路电压都测了看一下各路输出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有短路的,如果有短路的先排查外围,再处理芯片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