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m-d3v不出VPP2.5V维修

楼主(2024-07-25):
h310m-d3v不出VPP2.5V维修
参考图纸:ASUS PrimeH310M-K R2.0 Rev1.01A.pdf
不出VPPDD电压,用的芯片是TPS54328,1脚开启,只有0.5V,不正常;
从I/O  NCT5582D的43脚发出,断开相连的0欧电阻,I/O这边还是0V,另外一边是5V了,判断是I/O坏,换了之后,P_+VPPDDR_EN_10出来了。但2.5V还是不出来,再换TPS54328,电压终于出来了。最后发现一个内存槽也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2024-08-29):
楼主能分享一下ASUS PrimeH310M-K R2.0 Rev1.01A.pdf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我这里是有VR_OK,但是不出PLT_RST,有点怀疑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