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神舟战神笔记本电脑风扇狂转自动关机

楼主(2024-07-25):
电脑型号神舟战神z8

在不插电源线的情况下,电脑散热风扇不转,可以检测到2060显卡,显卡控制面板在。只是独显不运行。电脑能用集显玩到电池耗尽关机。

插上电源线后,笔记本电脑检测不到2060显卡,显卡控制面板也消失了,风扇狂转,大概一两分钟后就会黑屏关机。

求大佬教教小白。

以下是没接电源的硬件检测图片。

以下是接通电源线后的检测图片

网友:
更换电源适配器后也是一样的问题。

求大佬指导是显卡本身问题还是哪里供电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