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威显示器雪花点求助询问帖

楼主(2024-07-25):
如视频,显示白色条纹和雪花点,有时会显示马赛克黑块,已换过hdmi的排线,以及视频源设备,
注:显示器开机时便会出现该问题,在一段时间后该问题消失,估计控制板或驱动板热后消失
所以想询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现象

网友:
在某鱼拍了套二手的逻辑板和驱动板还有排线,准备到手换了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大神们的维修技术

网友A:
破案了:电源的原因,该显示器需要12v4安供电,电源供电为12v3a,换了一个12v2安的电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案了:电源的原因,该显示器需要12v4安供电,电源供电为12v3a,换了一个12v2安的电源好了

由此可见,别买杂牌子显示器,太坑了

网友B:
电源引起这个现象 还少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引起这个现象 还少见

确实,我也没料到,当时又是拆逻辑板又是拆驱动板,又搞屏幕什么的,最后发现电源异常发热,换了个电源好了,才知道是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后来又买了个12v5a的的电源才算彻底好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也没料到,当时又是拆逻辑板又是拆驱动板,又搞屏幕什么的,最后发现电源异常发热,换了个电源好 ...

嗯嗯,遇见过,分析的有理,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