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网络访问修复5.0,可修复文件共享、打印共享、无权限访

楼主(2024-07-25):
“网络访问修复5.0” 修复了以下问题:
  新版本的Win 11 使用“网络访问修复3.9”修复后任报 “操作无法完成(错误 0x00000709)。再次检查打印机名称,并确保打印机连接到网络。” 错误代码。

下载地址 转至上一版中的网盘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3277-1-1.html

网友A:
还是3.9的网盘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3.9的网盘链接

是的,前面文章就有说明了。

网友:
头疼window之间的共享问题,试试这个。

网友B:
其实就是替换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你们可以在正常系统版本拷贝过来替换就好了,下面是BAT文本:
@echo off
Color A
Title Fix Print spooler

rem 替换win32spl.dll
rem 重启打印服务

Echo --------------------------------------------------------------------------
Echo 停止打印服务
net stop spooler
Echo --------------------------------------------------------------------------
Echo 替换 win32spl.dll
rem win32spl.dll
Echo --------------------------------------------------------------------------
timeout /t 3 /nobreak
Takeown /A /F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icacls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grant "administrators":F
icacls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grant SYSTEM:F
ren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win32spl.dll.old
copy  "%~dp0\win32spl.dll"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Y

Echo --------------------------------------------------------------------------
Echo 增加注册表 RpcAuthnLevelPrivacyEnabled = 0
Echo --------------------------------------------------------------------------

rem add regkey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 /v RpcAuthnLevelPrivacyEnabled /t REG_DWORD /d 0 /f

Echo --------------------------------------------------------------------------
Echo 启动打印服务
net start spooler
Echo --------------------------------------------------------------------------
Echo 完成操作,请进行打印测试吧!
pau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替换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你们可以在正常系统版本拷贝过来替换就好了,下面是BAT文 ...

显得行可以自己去开个贴,
跟我的贴这么说就让人反感了。

网友:
转百度网盘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网络访问修复3.9.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3uiTG3cCYiLmRPGb9m7Iw?pwd=hs7f  提取码:hs7f

网友:
是的,前面文章就有说明了。

网友:
什么情况下使用这软件?

网友(2024-09-26):
我想要5.2版本的

网友C(2024-11-08):
Windows 11 家庭版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 11 家庭版可以用吗?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