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171501-AL USB修复一例

楼主(2024-07-25):
机型: 小米Pro15版号:R15-6050a29R15-6050A2940901-MB-A01
故障:USB失效

该机只有两个USB外接接口,其中一个失效,用户要求将损坏的USB修复,接机检查不正常工作的USB外观正常,接口插拔也正常,无人为损坏的迹象,通电测试正常接口和不正常接口电压明显不一样,断电对比检测U2400和U2410的2脚和3脚到CPU的阻值差异明显,

判断相关电路有损坏,于是考虑改动USB接口到读卡器接口上,

根据电路图取掉U900芯片,把DN和DP脚连接到损坏的USB的相同脚位,并断开USB后级,开机测试USB已经能够正常使用,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所以是断线了?不查下具体是哪里坏了,还有如果你把坏的这个数据线飞到好的usb的数据线上是不是也行?就不用飞到sd卡的数据线上,直接飞线到读卡器的线路,那不是usb3.0直接被你阉割成了usb2.0都算不上了?速度应该慢很多了吧,到时候机主使用SD卡应该都使用不了哦?你把芯片都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断线了?为什么去掉芯片后不在测试下阻值,往下查下判断具体是哪里坏了,还有如果你把坏的这个数据线飞到好的哪个数据线上是不是也行?就不用飞到sd卡的数据线上

是把USB接到读卡器的端口上了,USB后端都用好的那一端相互对换了器件,可以确定是后端接口出问题了。

网友:
加个USB HUB 小模块可以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