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显卡1050TI 版号gp107 不显示

楼主(2024-07-26):
如题
铭瑄显卡1050TI 版号gp107 不显示

测量有了12.5.3.3 然后呢 1.8没有
芯片是UP1728Q  芯片有VIN3.3   EN3.3  VCC5V  然后没有PG  也不输出

网友A:
芯片条件满足不出电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短直接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条件满足不出电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短直接换芯片

SW输出的1.8V 阻值多少才正常?芯片换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输出的1.8V 阻值多少才正常?芯片换几个了

一般200-3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