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660 3GD5

楼主(2024-07-26):
能正常使用,高负载或者温度高了屏幕会有横线闪屏,不输出信号黑屏,烤鸡黑屏,但是不死机,退出后恢复正常。用了VGA转HDMI的接头,刚开始以为是HMDI接口的问题,换了VGA转DVI情况好一点,闪屏没那么频繁,烤鸡也能通过,但是温度起来还是有横线闪屏,麻烦各位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
Mats用e20就报错 10和15都是pass

网友A:
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核心试试

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B:
哪个报错换那个不行在搞核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报错换那个不行在搞核心

MATS E值小了又能通过,不确定显存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TS E值小了又能通过,不确定显存是不是正常的

超频测不就行了,光靠猜不去动手永远你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测不就行了,光靠猜不去动手永远你都修不好

怎么超频测?我是小白,不是修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