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焊接

楼主(2024-07-26):
焊电阻电容把芯片吹动位置了。可以芯片上贴高温胶带吗。

网友:
可以的,我每次吹零件都会用金手指黄色高温胶带把其他地方遮住。

网友:
多练!多看多思考主要还是温度控制

网友:
高温胶带便宜,多做保护工作是良好的习惯。

网友:
哇塞,手机这种元器件密集的板子,焊接活堪比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