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2WA开机能显示操作菜单有反应,接VGA就屏幕死机状态是通病吗?

楼主(2024-07-26):
接DVI没反应的,但是接了VGA就异常了,第一次研究这类问题,如果是ROM问题,请问如何判别哪个芯片是ROM,这个板子有三个八脚芯片呢

网友A:
可能接口问题,量接口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接口问题,量接口对地值

我接DVI口也一样,刚刷BIOS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