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的烦恼

楼主(2024-07-26):
卖给熟人一条数据线,半个月后拿来说断了,还说我的数据线质量不行,说他平时都很注意,根本没有拖拉硬拽,要我给换一个,把这条再拿去厂家换一条

,,我一看头都折了,还换个毛线,但看着是熟人也不好发火,我说厂家是不可能换的了,这是人为损坏!但我可以给你换一条,拿走吧。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
都是这样操作的,下次补回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拉不可能无缘无故断啊

网友:
这样的熟人,挨宰的料。不可深交,建议逮机会很杀他没商量。你没有赚钱他也认为你赚了。

网友A:
有些产品确实是质量不好,这是不可质疑的。换位思考你买条线回去是用的,不是当菩萨供着。
正常使用半个月就坏了,谁不来气,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像本人的苹果原装手机线,手机还经常插着线使用,拉扯也是常事,至少5年了现在都好好的。之前买了杂牌没几天就坏了,像品胜,绿联这些质量会好很多。

网友B:
的确是拉拽过,但应该是正常使用的拉,不是故意扯坏,说明这个线质量的确不是很好。好的线直接这样拉线,也能用上一两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拉拽过,但应该是正常使用的拉,不是故意扯坏,说明这个线质量的确不是很好。好的线直接这样拉线,也能用上一两年的。

这个应该是插着线玩手机造成的,线尾部反复折叠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产品确实是质量不好,这是不可质疑的。换位思考你买条线回去是用的,不是当菩萨供着。
正常使用半个月就坏了,谁不来气,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像本人的苹果原装手机线,手机还经常插着线使用,拉扯也是常事,至少5年了现在都好好的。之前买了杂牌没几天就坏了,像品胜,绿联这些质量会好很多。

这个线外面还套了一层丝网,是抗折断的,质量不会差,我买了很多了,你看看他尾部丝网都断了,反复大幅度弯折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