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的电阻为什么不用0欧姆?

楼主(2024-07-26):
如图,为什么用10欧姆?
0欧姆不是更好么?

网友:
这个是芯片供电和自举电压输入,所以要限流,

网友A:
你知道自举是怎么回事吗。那个只是限流,起保险丝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自举是怎么回事吗。那个只是限流,起保险丝作用。

跟您的理解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