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改过这种,dc转DC12V 转5V 降压模块?

楼主(2024-07-26):
碰到这种板子有些经常烧这个小管子,每次去换板也麻烦,听论坛里用降压模块,不知道选哪一种,比较稳定!

网友:
这种板备多几块就行,直接换更快更方便

网友:
没有改过,坏了直接换那个5脚IC,再坏了再换。其实如楼上所说,整个板都不贵。

网友:
都差不多,能用就可以

网友(2024-09-30):
DC转换板可以用  我以前买过不少 2.5元一个  后来发现直接换板子,淘宝上拆机的驱动板才5块钱一个  换板收费比维修肯定可以更高,又快又省事客户接受度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