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电池不触发

楼主(2024-07-26):
闲鱼15元赌了一块V星B75,有9成新,歪了一根针挑正,多处腐蚀用酒精+硬毛刷刷干净。
不装电池不触发,装上电池能触发,进系统检测各功能正常。
不装电池不触发会是哪里坏了?

不装电池 RTCRST#=0V,3VA=0V
装了旧电池 RTCRST#=2.6V

不装电池 EN=0V,V5A=0V。
装了旧电池 EN=2.6V,V5A=5V。

3VA来自ATX_5VSB

但是U45没有装,彻底懵了,和图纸不一样!
3.3V哪来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旁边的共阴极复合二极管中与3VSB相连的那个断路了,把那个小东西换掉试试。

网友:
可能是这个东西的原因。

网友:
微信的主板,没电池,还是电池电量不够都会不触发

网友:
前两天修了台Thinkpad E460也是一样,内置电池损坏,无法充放电,跳过保护板直接夹电充到11v还是没有过主电压,刷bios依旧。买了新电池装上,刷回原bios就好了

网友(2024-09-23):
不装电池 ,3VA应该有电压,然后 RTCRST#有复位电压,查ATX5V-SB变 3VA 的条件

网友:
3VA来自5VSB,插上电源就应该有3VA。拔掉电池后没有3.3V,说明3VA不能通过二极管(坏了)或3VA电源不正常,小于电池电压。旧电池电压为2.9V,侧面印证了即使插入电源后电池也一直是在工作(正常插入电源后电池停止工作),耗电过快。

网友:
这个二级管,查查

网友:
何止电池,好多电池电压不够都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