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驱动一体板改LED

楼主(2024-07-26):
这个找不到ADJ,路过老师给帮忙看看,

网友:
开关键那没标注,挨个脚试了都不行

网友:
乱七八糟的

网友A:
亮度控制是主控出来的,你查开关板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度控制是主控出来的,你查开关板干嘛!

接屏线那里吗,第几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屏线那里吗,第几脚啊

查查这芯片的脚位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这芯片的脚位定义就知道了

谢谢,下午查过,A88T08,没找到这个相关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下午查过,A88T08,没找到这个相关参数
后面你知道怎样接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你知道怎样接线了吧!

感谢,我研究一下,最近才刚开始鼓捣

网友:
我上午测的也是这个脚,对照了下图纸也对,调节也有电压变化,就是亮度没变化呢,是不是不能直接焊到这个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你知道怎样接线了吧!

我上午测的也是这个脚,对照了下图纸也对,调节也有电压变化,就是亮度没变化呢,是不是不能直接焊到这个脚上

网友:
多简单的事。这种找不到的。我直接把开启接屏供电就OK了。唯一的问题是,游戏切换的时候显示器会白屏。使用起来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C:
ADJ直接不用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J直接不用接就好了。

亮度高,不完美

网友C:
这种我的解决办法。是从VCC接一个分压给它。VCC接一个5K电阻。然后对地串两~三个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压降0.6V. 3个大概1.8V。从二极管处接ADJ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的解决办法。是从VCC接一个分压给它。VCC接一个5K电阻。然后对地串两~三个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压降0 ...

噢,就是这款直接连接不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就是这款直接连接不支持吧,

有很多一体板都查不到开启和ADJ。只有自己想办法改了。钱难挣,屎难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