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键盘一个都不能用

楼主(2024-07-26):
DELL G3键盘一个都不能用,EC和桥都换了,接口到EC也没有断线,BIOS也没问题,键盘也是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79????????????

DELL 3590..

网友:
大小写指示灯有吗?键盘全部不能用!重点查键盘供电的是否有开路,短路!控制芯片。

网友:
供电测了不,这个没有单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BIOS多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