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740能换CPU么?主板如图!

楼主(2024-07-26):
这种CPU是不是焊上的?
cpu
主板

网友:
可以换的,就是要严苛同系列支持的,比如i5打算升i7但要明白,这类焊U的板子,通常都是劣品不可靠的

网友:
还换什么 u 换板子得了 这种配置 很便宜了

网友:
看着像焊上的,
查了下,是2010年的产品,第一代I7、I5cpu,可能买台二手机的价格低于换U维修手工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