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小新LA-K321P短路,修好后可开机但不亮屏的最终原因

楼主(2024-07-26):
先说结论:FXXXXXXCK狗商家发我的芯片是坏的!导致走了不少弯路。

上图就是坏的这个芯片,坏的位置是VOUT1,转换出来的电压他么的不是3.3V而是2.2V!我就操了!
这个芯片转换出的电压为+3VS,而这个+3VS是给屏和HDMI供电的!电压只有2V多导致接了键盘大小写可以亮但是笔记本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SPK吱哇乱叫。这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
还好这个芯片我手里很多料板上都有,找了个别的联想板子拆了个APE8990GN3B换上去,成功代用。
换上去之后,内屏也亮了,HDMI也输出了,喇叭也不鬼叫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一夜也可以七八次了。总之就是各种正常了。
总结一下坏的芯片,我这边只贴原理图,避免不懂行用户照猫画虎各种白嫖。记住便宜的就是最贵的。

网友:
说说思路,一开始是从屏不亮开始入手,期间有发帖子请教大家屏供电的图纸如何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6446-1-1.html主板拆出来,EC飞线焊接出ON/OFF接开关到地来实现手工触发。触发后量测屏供电的89脚。马上发现问题:电压不是3.3V,只有2.3-2.5V不等跳变。

于是顺藤摸瓜。发现信号叫做+3VS

继续摸瓜,发现是U10转换而来。

而IN端是3.3V,可见要么是芯片坏,要么是后端拉低。
断开OUT跟后端的连接,量测发现OUT输出2.3V,马上锁定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芯片/。
料板上找到一个不同型号但是原理图一样的,直接换掉 ,成功秒杀。/

网友:
电压转换芯片,很多料板上都有,都通用的

网友:
我芯片同型号至少买三个,怕的就是芯片良品率,一个不行果断换第二个

网友A:
3v输入,3v输出,跳过芯片,直接连线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输入,3v输出,跳过芯片,直接连线也行吧

应该不行,它不是仅仅给屏供电,还连接到EC,TYPEC电源部分,由SUSP控制开启。直接导通的话时序不对可能会有匪夷所思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坏的很多,我都是在某芯片买全新原装100颗

网友:
这个芯片倒是很常见

网友:
某宝上这类有故障芯片害死人。

网友:
K321P这主板5V短路烧了好多芯片修好后这个转换芯片拆掉直连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和我上次遇到的一样,不过看你上个帖子说屏幕供电正常,就没说

网友:
板上很多  拆机多安全

网友:
咋没看到取样

网友:
这种二级转换的,在这个主板上, 我从来都是二端直连,没必要去换芯片,没任何影响,试过了的  U10   Uc5都是,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多备些料板

网友(2025-04-12):
还好没误杀cpu

网友(2026-03-04):
为啥我接的十有八九都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