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蓝天主板M2940A程序问题

楼主(2024-07-26):
板号为6 71 N5HP0 D04,这个主板1.8V供电短路烧了南桥跟CPU,换了新的南桥,换了新的2940A跟86941,触发后还是烧南桥,这个南桥供电的2940A是带程序的,不知道为什么换了新的还是烧南桥

网友:
这样就亏大了

网友:
这个点位能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A:
你把u打上去就没事了    之前遇到过   拆u  vccin电压不对   就烧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u打上去就没事了    之前遇到过   拆u  vccin电压不对   就烧桥

这路供电不装U就会烧南桥吗?我就怕装上U了把CPU也烧了。有时候就在想就算这个2940A的程序不对,也不会触发就烧南桥啊,难道真的跟CPU没装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路供电不装U就会烧南桥吗?我就怕装上U了把CPU也烧了。有时候就在想就算这个2940A的程序不对,也不会触 ...

不 装U 会烧桥,之前测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 装U 会烧桥,之前测试过。

起初以为2940A的程序不对导致的烧南桥,后来用同板号拆机的2940A也是烧南桥,这两种情况上电的时候都是没装CPU,现在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怀疑跟CPU是否安装有关系了,毕竟就算是2940A的程序不对应该也不会导致上电烧南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初以为2940A的程序不对导致的烧南桥,后来用同板号拆机的2940A也是烧南桥,这两种情况上电的时候都是没 ...

2940a 的电压反馈在芯片的底部,我去年就烧了一个桥。

网友:
哇,要是这样就太麻烦了。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具体需要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2940a 的电压反馈在芯片的底部,我去年就烧了一个桥。

谢谢,这下终于找到问题了,另外问一下这款主板好像南桥跟CPU容易一起坏,根本原因是这一路1.8V供电的问题还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路供电不装U就会烧南桥吗?我就怕装上U了把CPU也烧了。有时候就在想就算这个2940A的程序不对,也不会触 ...

搞这种维修还是要老斯这样的才行,毕竟家大业大不怕试错干就完了,坏了大不了再定芯片。
前几天接了个3070的板子,显卡挂了,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退机不修。虽然机主说可以接受换显卡,但是我怕万一买了个显卡,换上去出意外,那我就亏大发了。

网友:
程序不一样电压一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这种维修还是要老斯这样的才行,毕竟家大业大不怕试错干就完了,坏了大不了再定芯片。
前几天接了个 ...

别人拍视频,烧几十个也没关系,换了好不好,没人知道,(转身订板去)别人也说修好

网友E:
我手上就有这块板不装 CPU, 不会烧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就有这块板不装 CPU, 不会烧桥

那就奇怪了,有两个人都说这款主板不装CPU上电会烧南桥

网友(2024-09-12):
这成本太高了吧。烧两次信心就没里。还是放弃吧